电源故障维修常识

楼主(2011-04-01):
电源故障维修常识:
 一、故障类型:电源无输出
  此类为最常见故障,主要表现为电源不工作。在主机确认电源线已连接好(有些有交流开关的电源要打到开状态)的情况下,开机无反应

,显示器无显示(显示器指示灯闪烁)。无输出故障又分为以下几种:
  ① +5VSB无输出
  前面已讲到+5VSB在主机电源一接交流电即应有正常5V输出,并为主板启动电路供电。因此,+5VSB无输出,主板启动电路无法动作,将无

法开机。
  此故障制定方法为: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接好主机电源交流输入线,用万用表测量电源输出到主板的20芯插头中的紫色线(+5VSB)的

电压,如无输出电压则说明+5VSB线路已损坏,需更换电源。对有些带有待机指示灯的主板,无万用表时,也可以用指示灯是否亮来判断+5VSB

是否有输出。此种故障显示电源内部有器件损坏,保险很可能已熔断。
  ②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无输出
  此种情况待机指示灯亮,但按下开机键后无反应,电源风扇不动。此现象显示保险丝未熔断,但主电源不工作。故障判定方法为:将电源

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PS
ON/OFF)对地短路或接一小电阻对地使其电压在0.8V以下,此时,电源仍无输出且风扇无转动迹象(注:有极少数电源在空载时不工作,此种

情况除外),则说明主电源已损坏,需更换电源。
  ③ +5VSB有输出,但主电源保护
  此类情况也比较多,由于制造工艺或器件早期失效均会造成此现象。此现象和②的区别在于开机时风扇会抖动一下,即电源已有输出,但

由于故障或外界因素而发生保护。为排除因电源负载(主板等)损坏短路或其它因素,可将电源从主机中拆下,将20芯中绿线对地短路,如电

源输出正常,则可能为:
  I. 电源负载损坏导致电源保护,更换损坏的电源负载;
  II. 电源内部异常导致保护,需更换电源;
  III. 电源和负载配合,兼容性不好,导致在某种特定负载下保护,此种情况需做进一步分析。
  ④ 电源正常,但主板未给出开机信号
  此种情况下也表现为电源无输出,可通过万用表测量20芯中绿色线对地电压是否在主机开机后下降到0.8V以下,若未下降或未在0.8V以下

,可能导致电源无法开机。
  二 故障类型:
  电源有输出,但主机不显示。这种情况比较复杂,判定起来也比较困难,但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电源的各路输出中有一路或多路输出电压不正常,可用万用表测试;
  2) 无P.G信号,即测量20芯线中灰色线是否为高电平,如果为低电平,主机将一直处于复位状态,无法启动。
  3) 电源输出上升沿或时序异常,或和主板兼容性不好,也可导致主机不显示,但此种情况较复杂,需借助存储示波器才可分析。

网友:
不错的经验条理清晰多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