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箱、电源的常见使用故障

楼主(2011-04-01):
机箱、电源的常见使用故障:
 如果机箱或电源的质量不好,比如电磁屏蔽不好,可能造成机箱带电。另外对于两相电源要注意插座应符合“左零右火”
的接法,否则也可能造成机箱带电。机箱带电不仅可能造成设备损坏,甚至可能导致人身事故。因此在使用上,机箱最好能有可靠接地。
  有些电脑机器只要一插上电源插头,它就会立即启动,这与主板BIOS设置有关,BIOS的电源管理设置中有一项 “restore ac power
loss”应该设置为“DISABLED”。如果这一项设置没错,那就可能是电源或主板有质量问题了,可首先更换电源。
  机箱使用上,要特别注意前面板接口若连接不当容易烧坏USB设备或主板。USB接线有正负极性之分,如果接反了将导致USB接口无法工作。甚至烧坏设备。连接时应仔细观察USB连线和主板上USB针脚的连接情况,DATA+、VCC、DATA-、GND等针脚要一一对应。由于不同主板和机箱USB接口的针脚定义不尽相同,一定要仔细阅读主板及机箱说明书,仔细连接。
  电源质量不佳导致的故障
  电源是一台计算机的“动力核心”,也是容易出现故障的部件之一,一旦出现故障表现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开机后内存出现奇偶校验错误常与电源有关,但用户一般易误认为是计算机内存故障,不会跟电源联系起来。通常情况下,计算机发生任何间歇性死机或不稳定现象均可能与电源是否正常有关。当出现上述故障时,最简捷、直观的诊断和解决方法就是:采用“替换法”,另找一个规格、型号相近的电源替换即可。
  另外电源功率不足也很容易导致各种故障,比如CPU、显卡工作不稳定,硬盘出现读写错误甚至坏道、刻录机无法正常刻盘等故障。现在市场上电源产品品牌繁多,质量也鱼目混珠。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电源的实际功率达不到标称功率,有些标明350w的电源,实际功率也许200w都不到。因此我们在选购电源时,一定要选择品牌知名度较高、口碑较好的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