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3V 5V电压跳动,引起其他信号跳动..一般怎么查??

楼主(2011-04-01):
好题>>问,3V 5V电压跳动,引起其他信号跳动..一般怎么查??

网友:
我都想知道呀,高手们发表下意见吧!等着……

网友:
有的不好修.主要是找到跳动的源头.

网友:
没修好过这样的,等高手吧

网友:
最后先检查3V 5V负载

网友:
我也没头绪、。。。。。。。。。。。

网友:
这个范围有点大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