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施乐3119打印不清楚

楼主(2011-04-01):
打印一段一段的不清楚
不清楚

网友:
检查下还有没有墨。然后在看下硒鼓有没问题

网友:
硒鼓的事,你那个还像是硒鼓老化了一般换个感光鼓 就o了

网友:
这问题 好像要在 别的板块 问吧 今天来一客户 跟你说的型号一模一样 让加粉呢 你的估计是硒鼓老化 要不就是 上次的老粉 没清理干净

网友A:
应该是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