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 8500GT/256M 维修一例、、

楼主(2011-04-01):
      一七彩虹显卡、顾客拿来时通电无显,先打阻值、正常,排除GPU虚焊。测量供电,发现1.2 V电压无输出,1.8V正常。此1.2V电压时有 rt9232 控制两MOS管输出,量MOS管G极、无控制电压.接着测RT9232的工作条件、13脚 14脚为VCC   PVCC 供电脚、只有9.5V貌似不正常、正常应为12V   6脚 EN 是由 VCC经一电阻过来的。也只有9.5V、感觉应该为12v电压至VCC 线路中有元件不良,跑线路至一2.2欧姆的电阻、量其一端为12V  另一端为9.5V。呵呵 找到问题了。找一相同电阻、换上去。再量1.2V电压,正常了。上机一次跑过。正常亮机。OK 此卡修复、、、另附此显卡BIOS

网友:
新人请教:打阻值是打rgb行场这5个吗?

网友:
  不是、打GPU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我也休过一个这样的卡

网友:
正好我有一块7300GT也是没有1.2V IC是RT9232

网友:
看来跑线很重要 楼主真细心 应该是2.2欧限流电阻开路了

网友:
细心才是成功的关键

网友:
正解,可是没图,如果有的话就更好了!!

网友:
xue  xi  le
xie  xie

\

网友:
我手头有IC,一般是哪个供电没有,换哪个供电IC先,不行再慢慢修,显存和核蕊一起没电的比较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