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IBMT43卡B0AE请有经验的老师指点下。

楼主(2011-04-01):
一块是T43的,一快是T43P的。先说T43的,当时客户拿来是进水的。烤板后3V,5V没有。没待机,U61 57pin有16V的电压,59PIN有3V的待机。
,测5V发现后级有短路,于是排除5V到达的地方,当断开功放供电时好了不短了,这时在测开关管没事,但还是没有3V 5V。后来换了,高低端场管与MAX1901还是没有出来电压,最后怀疑联接问题,,,,发现18脚与5V低端管G极之间断线了,还有D15 1脚与R112之间有一通孔断了,(中间费了好长时间)联好之后待机成了0.05正常了,后掉电,发现1.05后级短路。怀疑北桥坏了,拆北桥后不短了,换了一片装上,各电压都有了,就是卡e0.内存不过这之间以换过一次桥还是一样。不知道从哪里下手了,只好从网上查了,有朋友说是不是没有测到内存呢,测内存是靠smb总线的。由图纸看U49为一可控开关,用来控制南桥的SMB与外部联接的,换了之后,E0过了,但到了4A,就停了,有时是A8.显卡 还有问题。做了显卡,换了几个,还是一样,之后测了显卡与北桥之间的DMi电容两端对地阻值正常,,,,后来无意中发现R409与R514,不知道是谁用线给它联住了,此为pcie clk gfx时钟信号分开后显卡跑过了,接外屏,亮了。插上风扇进了BIOS了,

        最大的问题来了,一调整完时间后跑码到60 ,90,  后该显示配置信息时停在了B0上不动了,屏幕无显示,之后一直没好。这后来换过BIOS,换过时等等 不说了,很头疼,?????

另一块是T43p的是花屏,拆了显卡后跳朱了,用一片新的,也是与上一块一样的结果,调时间后卡在了B0AE上,
请有经验的老师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