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板,有二代三代内存插槽供电不对

楼主(2011-04-01):
有块新主板,  装上机准备装程序,  发现不亮,插上检测卡不走码, 刚开始怀疑CPU的问题,换了块CPU也不行, 无耐主板卸下来,去量电压,发现内存电压不对,我量的是二代内存的插槽,电压是1.63V   像二代的电压为1.8V     3代的为1.5V   像这样的电压对三代行。  二代的电压不对,可以引起主板不走码。 们

网友:
你看下板上是不是有两个BIOS啊!如果BIOS刷的是要用2代的那只能用2代内存,BIOS刷的是3代的只能用3代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像这样的应该是两个都支持吧     不然怎么会装两个BIOS    现在不走码,CPU电压1.06V   电压也正常

网友:
CPU电压不对啊,新板就拿去换一张吧,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会的,只能单独使用一个,不能同时使用两个。反正是新板可以拿去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