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有一客户拿一块主板火龙王不触发

楼主(2011-04-01):
今天有一客户拿一块主板火龙王945G不触发,我看了没有IO,是不是这主板没有IO的,

网友:
一般情况下945系列的没有I/O的很少。你跑下ATX 14PIN的线路看通哪,还有COMS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
不太可能没有I/O啊!再仔细看看!

网友:
先看看PSON连接到哪里了

网友:
没道理。火龙王这种杂牌的板不会设计出没IO的主板。我知道这个牌子的945GV,和945GC都有IO。

网友:
从开关跑线。从绿线跑线
查南桥待机的条件。

网友:
现在在苏州学习中

网友:
没有io?ps2那些接口归谁管?

网友:
你可以看主板上IO那块是不是别人动过,
一般被人动过的话,再怎么厉害也可以看的出来的。
有些班子没IO是正常的。

网友:
门电路和南桥的触发电路?

网友:
你先看一看有没有被摘掉的原件

网友:
我见过很多英伟达的主板没IO,INTEL的倒很少见...
楼主这板是不是已经被人动过了...

网友:
不可能的事。看看是不是被人拆掉了?

网友:
也怀疑应该有IO  希望楼主出来给证明下

网友:
没IO的主板很少的。 你把图片发上来大家帮你看下。

网友:
有没有专用芯片之内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什么南桥集成IO    请你说说

网友:
发个图片,大家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