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8600GT TC512 DDR3 用NVFLASH 检测不到BIOS

楼主(2011-04-01):
此显卡黑屏,测主供电1.3,显存1.9 。主芯片32条地址线对地阻值正常,各电压正常,上机用NVFLASH 测试没有检测到BIOS,所以测BIOS脚对地阻值,发现3.7.8对地阻值偏低,为38欧。目测没有发现坏件,把主芯片拆下还是38欧。BIOS和上边的芯片拆下也是38,不知这个阻值是正常的还是不正常的。

网友:
大概是这个阻值,应该算正常把

网友:
我的正常工作的卡,是29,两极体值,BIOS .3.7.8脚。我的是8600GT 256M DDR3的。我看布局和你的一个样。你做下参考吧!

网友:
谢谢楼上
二位

网友:
我的两块 8600GT 魔灵版 。都一样的故障 。现在 还没修好。

网友:
我有一块8800GT的,跟差不多,可以检测到核心,检测不到BIOS。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我把主芯片植球焊上现在能显示了。对于此种故障我觉得:BIOS不认,1,加焊BIOS,显示 主芯片,2,更换BIOS ,芯片,测BIOS  12 56阻值,跟378脚没啥关系。

网友:
老大能不能把你的BIOS上传一下呀. 急需呀

网友:
直接刷就是了 !!!用得着那么麻烦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