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无正文)

网友(2011-04-01):
来自: 浙江宁波 来自 浙江宁波
回复 网友A:
发不了图片 复制了些内容大家看下
01不開機
A. 80P=FF
1. 查主機板之各組工作電壓是否正確
2. 查RESET (RSTDRV, CPURST, K/BRST, PCIRST) 動作是否正確
2.1 RSTDRV不正確
2.1.1查POWER GOOD及其相關之零件,線路動作是否正確,有無OPEN or SHORT
2.1.2查CLOCK CHIP之CLOCK是否有輸出 (CRYSTAL 14.318MHZ是否不良)
2.1.3查JBAT之SHORT PIN (JUMPER) 是否未上或上錯位置,BATTERY之電壓是否正確,CRYSTAL 32.768KHZ頻率及其相關線路是否正常
2.2 K/B RST不正確
2.2.1 查RSTDRV至K/B RST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2.3 CPURST不正確
2.3.1 查CHIP至CPU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2.4 PCIRST不正確
2.4.1 查CHIP之PCIRST至PCI SLOT (PIN A15) 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3. 查SA0~SA16, SD0~SD7 (XD0~XD7) 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4. BIOS不良或無資料 (可使用良品之BIOS交換測試確定之)
5. 查PCISLOT之AD0~AD31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6. 查ADS ,CPURDY, PCI之REQ0~REQ3, PHLD, PHLDA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7. 查BE0~BE7, A2~A31, D0~D63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B. 80P=C1,C6 (抓不到MEMORY)
1. BIOS版本不對
2. 參考02數RAM不對之維修方法維修
3. 供給MEMORY之電壓是否正確
C. 80P=05 (抓不到K/B BIOS), 05←→C1 (重覆RESET)
1. 查K/B BIOS之K/B RESET(4), K/B CLK(3), K/B CS(6), SA2(9), IOR(8), IOW(10)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2. K/B BIOS作於I/O CHIP (W83977) 內,則查送至W83977 PIN1之CLOCK(24MHZ)頻率是否正確
D. 80P=05→0d→41
1. 換BIOS開機是否正常
2. 查BIOS之SA0~SA16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3. 查IOR, IOW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4. 查MEMORY之CAS0~CAS7, MA0~MA13等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E. 80P=0b
1. 換BIOS開機是否正常
2. 查DEVSEL (PCI SLOT PIN B37) 之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3. 查TRDY (PCI SLOT PIN A36) 之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4. 查CLOCK CHIP之14.318MHZ送至CHIP (如371AB) 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5. 查送至DIMM之CLOCK頻率是否正常
F. 80P=0d
1. 換BIOS開機是否正常
2. 查CPU之INTR所接之提升電阻 (排阻) 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3. 查CLKRUN (PCI SLOT PIN A9) 之信號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
4. 查CLOCK CHIP之PACHCLK的頻率 (14.318MHZ) 是否正確及其相關之線路是否OPEN or SHORT或零件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