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ASUS M2N主板开机掉电

楼主(2011-04-01):
测试主板上所有供电都正常的,但是跑到显卡那步就掉电,接不接显卡都掉电

而且还自动开机,换了IO还是不行

网友:
你看看是不是CPU散热不好

网友:
桥问题多啦。

网友:
换CPU  昨天修过一块布市华硕的,AM2CPU 进系统就掉电,温度正常,换U好了

网友:
温度,和CPU都 没 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的开机后自动掉电,后来摸到CPU座背面很热,CPU散热片温度正常,开始也以为CPU温度正常,后来把散热片和CPU之间的硅胶擦掉,然后换新的硅胶,并保证片和U充分接触,这样就不掉电了

网友:
这种板一般就是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