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达777NS老烧IRF634B拆掉上电有滋滋声黑屏

楼主(2011-04-01):
有个学校机房是一批实达HX-777NS,已经有2个都是烧了二次电源升压管IRF634B,拆掉它后插电有滋滋声,黑屏。

高压包边上的电容拆下来量了,容量基本符合,并没有失效或变小。

行管是C5387测量对比没有问题。

TIP122对比新的测量发现值偏差较大,更换新的,还是滋滋声黑屏。

请问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看看二次电源的储能电感和二次电源的滤波电容。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说的是旁边的那个100V 47UF电容和较粗的电感吗。电容拆下来量了正常,电感外观上没有什么异常无法测量。
不过现在是没有放二次电源升压管IRF634B。

网友:
还人查一下PWM推动部分,如有推动不足的话,也会造成烧IRF64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