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193W不通电

楼主(2011-04-01):
今天接到一台同事拿过来的一只宏基19寸液晶,插上电源电源指示灯不亮 ,拆开发现接大电容的一颗R805电阻烧了 看不清楚是多大的了 有没有修过这只液晶的啊  帮我看看这个电阻式多少欧姆的
上图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

网友:
那是保险电阻,0.22欧的就可以

网友:
找不到就换通用一体板,反正也便宜

网友:
保险电阻 不过这只电阻烧了 多半MOS主开关管 电源IC等元件也难保了 排除了才能上电阻 维修时可暂用保险管接通 轻负载单修电源

网友:
看看其他地方有没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