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求笔记本维修

楼主(2011-04-01):
本人从事笔记本主板维修,刚学校培训完,现在想出去找份工作。有一点实修经验,基本功,BGA,焊接,还行。。诚心想找维修店跟着师傅
工资不要求高,最好有住
有意者,请联系QQ429356963

网友:
本公司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招聘笔记本精修技术一名,具体说明如下:
一、公司情况:公司成立于2000年,现在有员工20名,主要业务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公司营业面积为150平米,临街的门脸。
二、公司笔记本维修情况:
人员:BGA手一名,拆机人员一名 主修一名,数码兼职一级维修一名。
设备:xxxxxx5850C BGA 返修台 艾泰信的850D风枪 5个  白光的烙铁 5把  白光风枪一个 日立的1565 示波器一台 周立功的X8 编程器
业务量:一天芯片维修 10台左右(不含做系统 换配件的)。
客户组成:主要面对直接客户,都是散户,一修本占80%以上,也有行户送来的机器,但是也是一修本,因为行户不会修,只是揽活而已。
技术情况:笔记本一级维修、换显卡、换桥、修简单的供电、修通病等没有问题。欠缺线路级的精修。
业务发展前景:因为技术原因,没有花大气力去揽电脑公司的行活,准备组建约200平米的可视化维修车间。做好散户的同时还要做行户的活,拒接二修本(除非是一修本的2倍修理费,否则免谈)。组建天津地区最大的笔记本维修培训基地。公司有一套成熟的营销方案和体系,可以让业务量成倍的增长,当然是技术必须保证。
三、公司技术待遇:
公司工资的算法基本是基本工资加提成。笔记本芯片维修基本工资部分是3000起,外加超出额度的40%提成。芯片级维修最低的是100元的额度最高是350元的额度,基础额度是4860元 超出的按照40%提成。也就是说你保证一天能修好3台芯片维修笔记本按照100元最低额度算,你的额度就是 100*3*30=9000 你的工资就是 3000+(9000-4860)*40%=4565。当然你如果修的额度是350元 一天修一个就够了。修显卡额度是100元额度,修主板行户一般是100元到150元额度,修散户是300到350元额度。
     公司免费提供宿舍,宿舍是民宅,绝对不是那种阁楼的那种。宿舍可以上网,做饭。中午公司管工作餐,早上和晚上自己解决。离菜市场很近可以自己买菜做饭。如果买着吃,早点3元 晚餐7元 就可以了。
     公司规定一个星期休息一天,到国家节假日放假。满一年给3天的年薪假。以后每年递增。一般工作时间是早8:30 到 18:00,晚上很少加班。加班按照日工资2倍发放,提成照给。如果跟公司签一年合同,每个月提成实发工资的7.5%作为长期服务津贴,年底一起发放。
四、对技术人员的要求:
1、要具有工厂级的培训经历,理论一定要扎实。会看图纸,一定要按图纸修机器,会使用各种仪器,越会使用仪器的级别越高越好(当然要熟练,不是简单的懂)示波器一定要会用的,基本功要扎实,尤其是焊工,不能单单的是指导级别的 还有自己会实操。让下面的人佩服。
      2、要有2年以上的时间维修经验,能判断故障的原因,会线路分析。给一定的时间,有图纸就能把机器修出来。
      3、不要完全经验式的维修,完全凭感觉去操作,自己修不好的东西人家谁也修不好的那种技术,自己修不好的让后面的人有法修。
     4、不要快餐式的维修,心里就那么几招,修好了就修好了,修不好也不研究了。并且还很自负,也不喜欢去请教别人,别人修好了也不去研究原因在哪。会的就会了不会的永远也不会。
    5、喜欢对技术痴迷的人,对维修执着的人,不放弃的人,能扣的人。不要怕浪费时间和成本,我们有成本和时间给你浪费,只要你能把机器修好。不要因为很简单的原因就让客户换板子的那种。
   6、不要求技术是神,所有的机器一定要修好。但是要求修不好的机器一定要分析原因在哪,是自己技术的原因 还是外部的原因,吃一堑不要紧,关键的是要长智。赔钱不要紧,要紧的是不能丢客户。技术不足不要紧,要有学习的态度和精神。
  7、绝对不允许不付责任的失误,比如因为心不在焉,把显卡烤糊了,把主板焊漏了等。你可以不小心把芯片烧了,把IO焊连了短路等,只要你不是心不在焉,不是不付责任的弄,这些损失由公司来担着。但是这样的失误不能屡次犯。
五、对招聘公司和应聘技术员的几点建议。
        对于公司建议
      1、技术员不是神,是人,不能要求其什么都是十全十美。只要其优点大于缺点,符合公司价值观的,就是好员工。
      2、不要奢求员工不犯错,要允许员工犯错和失误,但是员工一定要能把失误记到心里,能符合这样的要求的也是好员工。
      3、不要奢求员工永远不跳槽,员工跳槽了首要反思的应该是公司自己。不是员工。
      4、对于员工一定要守承诺。你可以不答应,答应的你要一定做到。
    对于应聘员工的建议
        1、不要抱怨公司给你的待遇低,待遇在一定的时候是和你给公司创造的利润和技术水平成正比的。哪个老板也不傻,会让能干的人走掉的。只要你有能力,不怕自己不拿高薪的。
        2、虽然自己是拿工资的,公司的好坏和自己的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只要公司发展了自己的薪水才能提高,对于损害公司对自己一点好处都没有。
        3、不要认为客户的机器不是自己的机器,在不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拿客户的机器练手,这样做好像是没有损害自己的利益和公司的利益。但是,丢失客户了对公司和个人一点好处都没有。在不成熟的时候,不防自己多用料板练练手。有把握了才修客户的机器。
       4、做技术的你只管把技术做好,不要管老板是怎么经营的。无论老板怎么经营,经营的好坏那是老板的原因。技术好坏才是你管的。和技术相关的建议你可以给老板提的。我想聪明的老板都会接纳的。

罗嗦说了这么多,希望能给大家一点思路,也给我的招聘贴加点分。呵呵。
公司地址:塘沽新华路921号   电话:022-66890185  全国400电话:4006000239  QQ咨询:4006000239   找 技术支持客服
还有强调一句:有诚心想来试工的 公司给提供单程的卧铺火车票,试工期工资照付。火车票可以先通过淘宝打给你,到天津后我就给你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