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寨本本通电不开机

楼主(2011-04-01):
找无图纸,硬修,先检查一下,给供电,电感线圈有无电压。查无。BIOS 8脚供电也无供3V电压,顺着8脚走,走到电感PL9,就是3V 5V供电块。然后查有无短路,结果5V对地。分析5V去向和方,发现USB被人为搞坏,里面的接触片接到USB外壳上了。现放图片两张供大家参考。

网友:
就是,一插上电源头,直接5V供给USB设计不科学。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挂了!!

网友:
USB口短路的机子很常见,以后碰到三无的机器,先看USB口吧,必有收获。我从来不换(换了的话用户还是要干坏滴),直接把5V供电的电感干掉,收钱。

网友:
和IBM R400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