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20定影加热不正常

楼主(2011-04-01):
有时开机一会就正常了。
有时要加热较长的时间,不正常时测定影加热的那插头,开机时电压150V左右,随及一下就变得很低,在0-20多V之间跳动,测控制可控硅的那光耦(电路板上的编号为SSR101)的12脚的电压在0-1V之间跳动。这应该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光耦检查

网友:
直接换加热片好了。

网友:
陶瓷片工作没有!

网友(2011-05-02):
和加热片无关吧,应该是光耦或前级元件问题.

网友:
光耦的12脚如果是输出脚,那一般就是光耦坏了;光耦的12脚如果是输入脚,那就是上级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你换个光耦,这个坏的可能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