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电源接口定义

楼主(2011-04-01):
最近接了一批苹果笔记本,没有电源,维修过程中没法看电流跑了多少?求电源接口定义---哪里有相关治具卖?
(五口磁头吸取方式电源)已知最外两个为地。中间是一个信号】中间的两边两个是通的。

网友:
2边2个是GND  中间是检测脚,  还有2个是电压VCC

网友:
电源接口你可以通过主板接口那里的线路去判断啊

网友:
要看你的板是什么板号。有些板只能用原装AC才可以开机。比如15寸以上nvido 显卡芯片(ATI的可以用电流表),或unibody 15”以上的都要原装AC才能开机。要不买了线也没用。如果不是需要原装充电的机器可以买个非原装的AC剪下线接电流表用。里边就两根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