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P DELL 联想 机器跑码表

楼主(2011-04-01):
HP DELL 联想 机器跑码表。就是不开机跑码卡跑出来的代码,大概知道问题出在哪个地方。谢谢。

网友(点评):
外面只有公版的BIOS接受,可以下到的自己去翻译,但代工厂会做修改

网友:
看代码没有用的每个机器的代码是不一样的,只有看波形

网友:
数码卡只能做参考没什么很大用的,再在说机型不一样芯片不同跑的码都不一样,有示波器看波形的好,要真没示波器的话只能用代替法了

网友:
还是看电流吧

网友:
个人意见:看代码不一定准确吧,尤其是现在的高端机子,还应该用示波管器加电流来综合判断的好。

网友(点评):
只是你看不懂而已,如果有工厂资料是可以事半功倍

网友:
回 唐古拉之鹰 朋友,不好意思,只是这样的代码太难找了。

网友:
网上收集的 先传这些吧 我专门发个帖子吧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80136&page=1&extra=#pid3714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