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电源运行很慢。电池不开机充电,开机不充电。电池运行正常的维修

楼主(2011-04-01):
cq40的两个信号电压,测过的或者正在修的讨论一下。没有测过的请不要误导别人。 我的电源不插主板时量的中间针是19v。插主板后主板电源接口2脚adp_signal量的是1.25v,ec的66脚adp_id量的是0.6v。我看论坛上的帖子有人测量过的是adp-signal是1.6v左右,请大家来认证一下。我的机器是不开机时可以充电,开机后不充电。电池单独开机运行正常,插上电源机器就变的很慢

这个问题困惑了我很久,现在终于找到原因了。原因是充电芯片的iadapt到io的adp_i中间断线了。所以io产生了错误的动作。

网友:
这个没注意过:HP6535 就到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插上适配器电脑很慢CPU就降频了。换了适配器就好了。之前也走过好多弯路,还有的就是比较器393坏的也遇到过HP6532机子,比较器比较控制保护隔离管的。这电路坏了也会出现问题,希望可以帮助你了解吧。

网友:
刷BIOS论坛有人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
要是你早个一天发这个贴我都可以测试看看,刚好昨天碰见一台CQ40 不过是显卡问题 没注意到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我修的一台是51125坏了的。。

网友:
那个电压6V左右,我用可调电源加HP的专用接头时,充放电进系统一切正常。原装适配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cq40的本还是别的本,请确认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是cq40的吗。我的bios已经刷成最新

网友:
电源不插主板时量的中间针是19v。插主板后测量是adp-signal是1.6v左右,这个是我在好机子上测量的,但我没有测ec的66脚adp_id的电压究竟是多少,还有我用改过的HP三针,就是串联一个4700欧的电阻,插主板后测量是adp-signal是3.7v,居然连触发都不能了,这是在CQ40的板子上。可我把改的这个电源头用到HP NX6325的机子上,却正常开机使用,
哪位朋友给我解释一下这又是为什么呢?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这个是1.6v,那么电源内部串联的电阻在200多k。你串联一个4.7k的电阻给他分到的电压不同,那io肯定不工作了。这是我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D:

这个情况没错。以前在hp6232上也是这情况,换原装电源就好了。可是我用这个cq40的原装电源,还用了一个6535b的原装电源,都是这样啊,很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E:

HP NX6325的原装电源插到主板上,中间心的电压是7V多。

网友:
进来  看看  学学

一修再修 -10 灌水帖

网友:
这个机器的电源我也测量过 空载19V 插到笔记本上就是2V左右  但是EC那个脚位多少V就没有注意  过了3.3V是肯定不触发的

网友:
是CQ40 CQ45 DV4 都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