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PPAQ PRESARIO V2000进不去系统

楼主(2011-04-01):
故障:开机显示完HP后就提示‘按F1返回 , F10进入设定程式’根据提示按相应键没反应,在刚开机时按F2也进不了BIOS。
初步处理:外接键盘也按提示按键也没反应,取下电池放电然后开机也是一样的提示。
不知有哪位兄弟遇到此问题,想刷下BIOS看看,在论坛里没找到…
好几天没查到什么问题就叫客户换板了,反正也不贵这板…

网友:
这个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软后硬呀,不然你有何高见呢?

网友:
问题没解决哟,兄弟们出出主意呀……

网友:
可能是硬盘接触的不好,我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PE是不是进不了呢

网友:
先查查KBC    不行换  还不性做南桥吧

网友:
MS键盘有短路点。尤其是F2键。把键盘线拨下来试试。

网友:
我都把主板拆出来接外接也是这样报错,确定是主板问题…

网友:
独显显卡 南桥 集显北桥

网友:
做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重做个系统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