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ATX电源不能带负载

楼主(2011-04-01):
因是非正式会员,只能发在这个地方了。

一ATX电源坏了,打开盖,发现2个主功率管坏,换之,加电,仍不能启动,后又查出+5V的肖特基整流管其中一边击穿,换之,能正常启动。但不能带负载,一带负载就不能启动,不知从何查起。

网友:
看看两主功率管电压平衡否?

网友:
是高压,没敢测量呀。

网友:
看看电容,也许是电容失容了,

网友:
开关电源有多高的  高压?

网友:
大电容查查,代换代换小电容

网友:
坏太多了,没修的价值了,一个旧电源才30

网友(2012-09-11):
300v大电容换一个试试

网友:
听说有时候把所有东西换了还有问题

网友(2012-10-11):
还是进行分析

网友(2013-02-05):
危险性不大,最高300V直流

网友:
查一下反馈电路

网友:
电脑的电源电容失效的很多!!多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