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康柏 511 CPU降频

楼主(2011-04-01):
CPU 是T5870   2.00GHZ    竟然降到不到100GHZ 了   运行速度超慢   声明不是散热问题。 换过硬盘  内存  系统做了N便   刷过BIOS   换过南桥   做过显卡  客户哪来的时候是在别家修过进水的机器  换过CPU  没招了。。。

网友:
CPU  使用率总是100%

网友:
高手看下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啊   为什么没有显存。。。

网友:
汗100GHZ
再汗 GPU时钟 -1MHZ

网友:
你先查温度~~
温度高自动降频降温

网友:
昨天装了台CQ40 的,CPU频率2.1变成1.05,后来去官网下了芯片组驱动打上就好了,不知道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4#说的什么意思哈   看不懂。。。

网友:
驱动程序不对,或BIOS不对.

网友:
先换一个温度控制芯片 试试

网友:
电路出问题也可以让CPU一直运行在降频/。

网友:
.........

林夕1 -5

网友:
换个原装适配器看看

网友:
........

林夕1 -5

网友:
和楼主一起期待结果

网友:
该换的都换了   哎  看来要换板子了 。。。

网友:
   你看下电源管理选项,是不是什么节能模式!!以前D600就是这样该了电源管理就好了!

网友:
试了  不行。。。

网友:
HP英业达的通病

网友:
Intel® Processor Identification Utility  看看.

网友:
升级BIOS试试.

网友:
下个芯片组驱动看看

网友:
查查时钟,

网友:
  哎。。。。没辙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遇到过,不知道大家说的意见对楼主有用吗?

网友:
妈的 看来又是 哈逼的通病 上个月也遇到过 搞了半天没搞定 客户没修拿走了

网友:
修过DELL的换适配器搞定。不知楼主换了没有。

网友:
哎   什么都换了   就差主板了     上面说的都用了   没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