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TX38D14VCOCAA屏的程序,驱动板是乐华2013B

楼主(2011-04-01):
求助各位师傅,有这个屏的程序发给我一份,万分感谢!!!QQ366927713

网友:
这个是14的屏吗?我查了下好像是单8的LVDS,我也找不到程序,你刷单6的程序看能亮不。。。。。。。

网友:
屏电压是5V可用IBM的点亮我用的是2025的板   要程序的话我可以给你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程序吗?有的话能发给我一份吗?PDF文档我两个屏的都有,就是没有程序,QQ366927713

网友:
有夏普LQ10W03的程序也可以,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屏是单8位的LVDS,而且是14寸的,有点奇怪哦,15寸的就多,要不你用15寸,单8位,1024*768的程序点看能正常用不,应该可以点亮的。。。。。

网友:
这里有乐华2013B-L的程序,这些以前06-08年用得比较多,

2013B_LTM150XH_SI6L_XGA_3V_NA_GL5_060405_checksum(94A0)_en.rar

2013B_TX38D31VC1HAA_SI6L_XGA_3V_NA_GL5_060405_checksum(A0A2)_en.rar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的帮忙,我再试试看。

网友:
LQ10W03的分辨率是800*480这个程序能用吗?

网友:
好像还是双8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