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墨打印机三类常见故障的检修

楼主(2011-04-01):
喷墨打印机三类常见故障的检修:
 打印头喷嘴堵塞的处理
  打印头喷嘴堵塞是喷墨打印机最常见的故障,主要表现在打印出的稿件表面有横向条纹,严重时有些颜色根本打印不出来,尤其是在打印

图像文件时更加明显。造成喷嘴堵塞的原因有很多:如打印机墨水的质量、打印机的工作环境、打印机闲置的时间等等。要避免喷嘴堵塞,最

好要使用打印机厂家指定型号的墨水,在更换墨盒时动作要快,尽量缩短更换墨盒的时间。不要让打印机工作在灰尘较大的环境中,避免长时

间闲置打印机,即使不使用打印机也要每隔三至五天开一次打印机,因为长时间不使用打印机,会使残留在喷嘴中的墨水变干而堵塞打印头,

尤其是在夏天墨水更容易变干。如果这样你的打印头还是被堵塞了,你可以根据打印机附带的使用手册中介绍的方法来清洗打印头,由于打印

机生产厂家或型号的不同,具体清洗打印头的方法也不同。

  例如:EPSON
MJ-1500K可以通过在暂停指示灯亮时,同时按下切换键和换行/换页键来清洗黑色打印头,同时按下切换键和进纸/退纸键来清洗彩色打印头

。也有一些打印机可以通过软件控制来清洗打印头,例如:EPSON
STYLUS PHOTO
750既可以通过打印机控制面板上的清洗键来清洗喷嘴,也可以使用驱动程序自带的打印头清洗工具来清洗。如果经过几次清洗以后打印头还

是堵塞,可以暂时先关闭打印机,第二天开机时再清洗一下打印头,如果打印质量还是没有改善,说明打印机中的墨盒已经过期或者已经损坏

,可以通过更换墨盒来解决问题。

  打印字符错位的处理
  引起的原因:一是在运输或搬移打印机的过程中打印头错位所引起,再有就是打印头在使用过程中撞车也可能引起打印字符错位。解决方

法是使用打印机附带的“打印校准程序"来校准打印头,如果手头没有打印校准程序,可以通过在打印时设置打印机为单向打印来解决问题,

但是这样会影响打印速度。

  打印头撞车的处理
  造成的原因有以下几种:
  1.打印头控制电路出现故障。
  2.打印头机械部件损坏。
  3.打印头在工作时阻力过大。
  笔者在长期使用打印机的过程中发现,前两种情况出现的可能性非常小,大多数打印头撞车是由第三种情况引起的,因为打印机在使用过

程中控制打印头移动的导轨(如图中1、2所示)上的润滑油与空气中的灰尘形成油垢,长期积攒起来就会使打印头在移动时阻力越来越大,当

阻力大到一定时就会引起打印头撞车。由于这种原因引起打印头撞车的故障很好排除,你可以找一些脱脂棉和一些高纯度缝纫机油,先用脱脂

棉将图中1、2所示导轨上的油垢擦净,再用脱脂棉蘸上一些缝纫机油均匀的反复擦拭两个导轨(注意:缝纫机油不能太多,以免在打印时油滴

落在稿件上影响打印质量)直到看不见黑色的油垢为止。有些打印机只清洁图中1所示的导轨就可以了,如:EPSON
STYLUS PHOTO
750。一般在打印头撞车之前打印机工作时的噪音会明显增大,为了防止打印头撞车,可以用这种方法每隔2~3个月清洗一次打印头导轨,使

你的打印机一直工作在良好的环境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