喷打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1-04-01):
喷打常见故障及排除方法:
常见故障一:打印时墨迹稀少,字迹无法辨认的处理,该故障多数是由于打印机长期未用或其他原因,造成墨水输送系统障碍或喷头堵塞

。

  排除的方法:如果喷头堵塞得不是很厉害,那么直接执行打印机上的清洗*作即可。如果多次清洗后仍没有效果,则可以拿下墨盒(对于

墨盒喷嘴非一体的打印机,需要拿下喷嘴,但需要仔细),把喷嘴放在温水中浸泡一会,注意,一定不要把电路板部分也浸在水中,否则后果

不堪设想,用吸水纸吸走沾有的水滴,装上后再清洗几次喷嘴就可以了。

  常见故障二: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在开机时面板上的"墨尽"灯亮的处理

  正常情况下,当墨水已用完时"墨尽"灯才会亮。更换新墨盒后,打印机面板上的"墨尽"灯还亮,发生这种故障,一是有可能墨盒未装好,

另一种可能是在关机状态下自行拿下旧墨盒,更换上新的墨盒。因为重新更换墨盒后,打印机将对墨水输送系统进行充墨,而这一过程在关机

状态下将无法进行,使得打印机无法检测到重新安装上的墨盒。另外,有些打印机对墨水容量的计量是使用打印机内部的电子计数器来进行计

数的(特别是在对彩色墨水使用量的统计上),当该计数器达到一定值时,打印机判断墨水用尽。而在墨盒更换过程中,打印机将对其内部的

电子计数器进行复位,从而确认安装了新的墨盒。

  解决方法:打开电源,将打印头移动到墨盒更换位置。将墨盒安装好后,让打印机进行充墨,充墨过程结束后,故障排除。

  常见故障三:喷头软性堵头的处理

  软性堵头堵塞指的是因种种原因造成墨水在喷头上粘度变大所致的断线故障。一般用原装墨水盒经过多次清洗就可恢复,但这样的方法太

浪费墨水。最简单的办法是利用你手中的空墨盒来进行喷头的清洗。用空墨盒清洗前,先要用针管将墨盒内残余墨水尽量抽出,越干净越好,

然后加入清洗液(配件市场有售)。加注清洗液时,应在干净的环境中进行,将加好清洗液的墨盒按打印机正常的*作上机,不断按打印机的

清洗键对其进行清洗。利用墨盒内残余墨水与清洗液混合的淡颜色进行打印测试,正常之后换上好墨盒就可以使用了。

  常见故障四:打印机清洗泵嘴的故障处理

  打印机清洗泵嘴出毛病是较多的,也是造成堵头的主要因素之一。打印机清洗泵嘴对打印机喷头的保护起决定性作用。喷头小车回位后,

要由清洗泵嘴对喷头进行弱抽气处理,对喷头进行密封保护。在打印机安装新墨盒或喷嘴有断线时,机器下端的抽吸泵要通过它对喷头进行抽

气,此嘴的工作精度越高越好。但在实际使用中,它的性能及气密性会因时间的延长、灰尘及墨水在此嘴的残留凝固物增加而降低。如果使用

者不对其经常进行检查或清洗,它会使你的打印机喷头不断出些故障。

  养护此部件的方法:将打印机的上盖卸下移开小车,用针管吸入纯净水对其进行冲洗,特别要对嘴内镶嵌的微孔垫片充分清洗。在此要特

别提醒用户,清洗此部件时,千万不能用乙醇或甲醇对其进行清洗,这样会造成此组件中镶嵌的微孔垫片溶解变形。另外要提的是,喷墨打印

机要尽量远离高温及灰尘的工作环境,只有良好的工作环境才能保证机器长久正常的使用。

  常见故障五:检测墨线正常而打印精度明显变差的处理

  喷墨打印机在使用中会因使用的次数及时间的延长而打印精度逐渐变差。喷墨打印机喷头也是有寿命的。一般一只新喷头从开始使用到寿

命完结,如果不出什么故障较顺利的话,也就是20-40个墨盒的用量寿命。如果你的打印机已使用很久,现在的打印精度变差,你可以用更换

墨盒的方法来试试,如果换了几个墨盒,其输出打印的结果都一样,那么你这台打印机的喷头将要更换了。如果更换墨盒以后有变化,说明可

能你使用的墨盒中有质量较差的非原装墨水。

  如果打印机是新的,打印的结果不能令你满意,经常出现打印线段不清晰、文字图形歪斜、文字图形外边界模糊、打印出墨控制同步精度

差,这说明你可能买到的是假墨盒或者使用的墨盒是非原装产品,应当对其立即更换。

  常见故障六:行走小车错位碰头的处理

  喷墨打印机行走小车的轨道是由两只粉末合金铜套与一根圆钢轴的精密结合来滑动完成的。虽然行走小车上设计安装有一片含油毡垫以补

充轴上润滑油,但因我们生活的环境中到处都有灰尘,时间一久,会因空气的氧化,灰尘的破坏使轴表面的润滑油老化而失效,这时如果继续

使用打印机,就会因轴与铜套的摩擦力增大而造成小车行走错位,直至碰撞车头造成无法使用。

  解决的办法是:一旦出现此故障应立即关闭打印机电源,用手将未回位的小车推回停车位。找一小块海绵或毡,放在缝纫机油里浸饱油,

用镊子夹住在主轴上来回擦。最好是将主轴拆下来,洗净后上油,这样的效果最好。

  另一种小车碰头是因为器件损坏所致。打印机小车停车位的上方有一只光电传感器,它是向打印机主板提供打印小车复位信号的重要元件

。此元件如果因灰尘太大或损坏,打印机的小车会因找不到回位信

网友:
一体机怎么清洗喷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