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上硬盘就直接卡死机。。

楼主(2011-04-01):
是160G的希捷串口,插上电脑就死机,挂重盘都是一样,如何才能找回数据。。。

网友:
应该是有坏道··用PC3000吧··或者隐藏分区试试··

网友:
遇见过这种情况的: DOS下GOST 死机,上PE 死机,用USB 转sata蓝屏,直接挂盘蓝屏,
用MHDD 扫描无坏道无色块,也怀疑过中毒用DiskGenius重建分区表死机,用分区大师察看分区表死机,基本上手头上能用上的软件都试过一遍,都拿他没办法,都准备不弄了,最后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把硬盘挂到装LINUX系统的电脑里,尽然能打开了而且数据都还在,直接复制出来完成。这个方法不知道对你的硬盘起不起作用。

网友:
楼上好经验,下次遇上了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PC300或者隐藏分区试试

网友:
不出 是维修的经验
好好学习

网友:
用设备读取更安全方便...WINDOWS系统不建议使用...如果不小心扫描错误了更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