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1008不能正确识硬件,但可打印

楼主(2011-04-01):
一HP1008打印机,装1008驱动可以正常打印。关打印机后,再开机,识别为HP1006,装不了驱动,再关打印机,再开机,又识别为hp1002,虽然识别错误,但打印时选 1008依然可以正常打印。 只是每次开关打印机都要跳出识别新的硬件,一下为1002,一下又为1006。求解决办法
解决办法

网友:
先换一台电脑主机试试,不行打惠普800售后电话咨询

网友:
先换数据线,不行就换接口板

网友:
数据线的可能要大点

网友:
HP 那几个型号的机器用的是同一个驱动。。。安装下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