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T190过几秒黑一下屏

楼主(2011-04-01):
三星T190,机身全黑色,正面边框外面套了一层白色的朔料,开关是触摸的。刚开始开机过一会儿,屏幕间隔几秒钟就黑一下屏,黑屏时灯也是一闪一亮,图像始终正常。我把按键随便乱按了几下,故障现象消失了,之后用户拿走用了四五天又说有问题。但是我用了一天也没事。
请问这是什么问题,按键还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先换,按键再说

网友:
主要可能2个问题:1,高压板部分。2,灯管。

网友:
黑屏时灯也是一闪一亮

网友:
你还是开壳查一下吧 三星机型电源滤波电解有些问题 你开机十来分钟以后 用手逐一测电解温升 如果有明显升温的电解 建议全部更换为黑金刚红宝石一类高频低阻优质电解

网友:
我遇到一例三星触摸屏的不定时黑屏,是触摸按键和小MCU连接的插排接触不良所致。

网友:
先把按键插线拔掉试一试

网友:
检查高压部分的C5706及周围电阻的阻值,阻值低就要更换C5706,可以用C5707代换。

网友:
因是高压条或灯管的问题。我现在手头上刚有一台这个机子。开机白屏。接上通用驱动板屏是好的。用通用板改上去可以用。客户说效果不好。边个机子搞我几天了。后在网上找到同一型号的驱动板OK/今天搞好下班。第二早上上班去开机显示三星。后就只有指示灯啦。现放在那还没有搞呢。注我找的那个驱动板。是原装的看上去和全新的一样。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

网友:
按键全换了,这样我修过三台闪屏故障.

网友(点评):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电源灯出现亮灭交替变换,同时图像也一黑一有

网友:
按键板没接,结果还是一样,只有换驱动板试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电源灯出现亮灭交替变换,同时图像也一黑一有。

网友:
记得其他牌子的机器,按键全换了也不行,后来查到是与按键相连的贴片电容坏了导致的,在驱动板上,你试着找找看。你说的关键。。我修的几台三星就是这个现象的啊,怎么你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