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系统时遇到的一个小问题...求解

楼主(2011-04-01):
电脑桌面上有个文件夹(A)做完系统之后桌面上原来的东西都没了  但是就是这个文件夹(A)还在怎么回事...

网友:
删除的掉吗?删不掉有可能是病毒。用杀毒软件杀下试试看。

网友:
第一步 全盘格式化 第二步 进dos  输入 fdisk /mbr   第3步重新分区 绝对的秒杀

网友:
你说的什么  没有懂你的意思  是把系统做嘞  你以前桌面上的文件夹没有嘞 还是  你备份的系统装出来里面的 文件夹嘞 ?

网友:
运行桌面清理向导,能清除掉。

网友:
中毒了  杀毒吧

网友:
没见过。是不是病毒?全格了吗?

网友:
肯定是病毒了,先用桌面清理向导试清除
实在不行用金山卫士杀毒

网友:
是因为你现在做的系统和上次的系统用的都是同一张盘!所以桌面上的文件都还在

网友:
你说的A是什么东西,如果不是病毒,那就是A的位置是在别的盘。不是在 C盘

网友:
360上有个强制清除工具,听说很不错的

网友:
应该是上一个系统把“桌面”定义到其它的路径下了,而新系统的桌面正好也是和上一个系统的桌面定义到一样的路径下,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做系统前,,  我的文档  那个 文件夹 在 D盘,,    你然后做系统,,只做C盘,, 我的文档没有覆盖  系统前 的那个, ,,,,  然后做 系统后 还 显示在 桌面上

     是不是这 回事儿 勒 ?  呵呵,,,,

网友:
  不是病毒  你们一点都不专业  哦   你肯定是装的一样的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