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不跑马经典修复两例(清华同方 超锐T21+IBM T42)

楼主(2011-04-01):
最近修到一台清华同方 超锐T21(板号S27T)故障是不触发,检查发现IO W97551损坏,更换后开机电流跳动一次到0.55A,查CPU带灯测试座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但是测试卡不跑马。怀疑bios有问题,千辛万苦从网上找了一个bios刷起还是一样,是不是换IO的时候把外围电路弄到了?目测检查没发现问题,只好从论坛下了一个超锐T30(板号S27I)的电路图仔细检查,终于发现IO边上一个10K的上拉电阻R502阻值为无穷大,

找一个10K的电阻换上OK。
二:昨天修到一台IBM T42,接到是不认USB设备,声卡。检查一USB数据线对地只有7欧,更换一片全新DBM南桥后开机电流跳一次到0.5A,也是CPU带灯测试座供电,时钟,复位正常,但是测试卡不跑马。重点检查BIOS工作条件,发现开机后BIOS芯片9脚CLK信号电压为0V,
点位图看到9脚经一0欧电阻连到主时钟芯片,
查时钟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和晶振起振正常,而FWH_33M时钟没有输出,判断时钟芯片损坏,

从一料板取一芯片换上,开机跑马正常点亮,装机测试ok

这两台机子应该都是BIOS工作不正常导致不跑马

网友(点评):
表达 有维修过程,无维修思路,感觉象是碰大运一般,可惜

网友:
分析的很好,笔记本维修就是要细心才能发现问题的

网友:
图纸。天书。

网友:
大哥是怎么查的啊    给小弟一点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
挺历害的!

网友:
很强悍,不跑码是比较南维修的

网友:
时钟这种问题还是没有太多的遇到,不过很精,很好,一般都是换了南桥就会好。

网友(点评):
修板秘诀:首先祭出图纸,然后一焊二换三报废。此板必变料板.

网友:
楼主图片全挂了

网友:
楼主  这台为什么不先刷下BIOS 啊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了!!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查到这个R502变无穷大的?是有针对性的去排查,还是估计换EC的时候把旁边元件搞掉件了?

另外,T42的,你查出是时钟芯片之前,有没有想,换南桥前本来是能跑码了,为什么换了后就不跑码了?你不怀疑南桥没换好?怀疑换上的南桥本身有问题?

请指教,多谢。

网友:
楼上说得不错 你为什么不怀疑 南桥没做好呢

网友:
12楼说的不错,,楼主功力不错

网友:
从楼主的经验看可能是个高手

网友:
请楼主分析下IBM T42 BIOS的工作条件吗?

网友:
楼主那个电阻坏的问题,你是通过地毯式搜索发现的吗,不管怎样能修出来确实不容易了

网友:
楼主,麻烦你无私跟大家讲解下楼上几位所提出的疑问。很多人都希望可以静候你的佳音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