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7244 刷BIOS跑C1不过,真的没辙

楼主(2011-04-01):
MSI-7244主板,不亮,插诊断卡,上电,00,刷BIOS,可以跑到C1,但就是不过,测内存供电1.85V,0.9V,时钟1V,内存附近也没有损坏的元器件,焊北桥,无果,焊CPU座子,一样,更换过两个内存控制芯片,还是C1不过,这是哪里的问题,BIOS程序问题????还是……………………给个结果吧

网友:
重新再刷个BIOS。一块板子不可能有那么多问题的。内存插槽这些看下。还有一点就是看有没有断线。(背面哦)

网友:
C1报警吗?这个板子BIOS不好弄。
不报警的话,你把下面压缩包里的3个文件都试试。还不过就不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我有快映泰的板子。也是C1,死都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报警与不报警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该是BISO 问题吧

网友:
还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饼哥的程序,我也不听明白,报警和不报警的区别,如果不报警。那就不是内存的事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