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1903WB显示器开机点不亮

楼主(2011-04-01):
插上电源,刚开始电源板5V,12V有,但不正常,后来换了个LD7575PS芯片,一测5V,12V都正常了,以为可以了,装上测试老样子,再拆测试5V,12V又没了,,,检查过没其他短路什么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可能高压板吧~

网友:
有个三脚稳压看看是不是不好,那个不稳定了话你要拆装拆装的。。

网友:
换通用一体板吧

网友:
应该其它元器有问题吧

网友:
光耦坏了,换一个就好了,建议把431稳压管也换一个!

网友:
谢了,,后来没折了就换了个板子,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