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A大电流啊。大电流。。

楼主(2011-04-01):
插上可调电源,5A大电流。。
摸到此处PC8和PC18很烫手。。
短路了吧。。
继续量这边的电路。

PL502短了。。。
拆下三个场馆。
都量一下吧
其中PQ3被击穿了
PQ524和PQ523没问题。。
继续测量发现拆了管子还是短,
拆了PL502.左边不短了
右边短。。
以为看到希望了。。
马上去拆PC18/PC8/PC507/PC508和PD509
结果都拆完了还是短。。。
求助一下那个VGA_CORE_A是个什么供电?
那个短了???

此电路是神州8224板子上ISL6227部分的电路。。

本来是小电源板ISL6223发烫的。。。
搞了一下不烫了。。。
装上就发现这边也有问题了。。。
求助啊求助~

网友:
看下网卡短路不

网友:
这种主板要注意小板有没有夹层短路,可以调3.3V烧鸡

网友:
跳3.3V烧鸡好吃吗,对,看看那里发烫,发烫就是有问题的

网友:
短路就烧啊 总要少出来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烧啊
还没烧过。。。
求指教。。兄台。。。
拜求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