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40e风扇清理[申请转正]

楼主(2011-04-01):
      今天有个客户拿了台IBMT40E笔记本过来说是需要给风扇降温。首先我先把灰尘清理干净,
但干净后还发现风扇转速不灵,噪音比较大,初步判定是风扇内部缺油。无法起到润滑作用,因此将风扇拆开, 检查风扇内部是否干燥。经过检查发现风扇内部比较干燥证实原先判断正确,因此加好油后将机器装好,测试发现风扇声音正常无噪声且温度正常。问题解决ok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也拿来转正!!好像不不大靠谱吧!!

网友:
要求芯片级啊,图文并貌,我修几个内存供电的场管坏的,都没有发上来,还有个笔记本自动关机,我都没有好意思,发上来。你这不行吧。

网友:
新手嘛!慢慢来撒

网友:
学习了.思路清晰!

网友:
有一个发一个北转不了正也顺便弄点分啊0 0

网友:
不好意思  俺师弟献丑  这贴子也转正  我回头说他几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