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卡的BIOS修改不了!

楼主(2011-04-01):
开始是想编辑一个X1950GT的BIOS,下了好几个版本的ATI BIOS EDIT工具,如:V0.99,V2.5,V1.23,V1.25,V2.7都有。但都提示:不是有效的ATI BIOS文件。后试打开其它A卡的BIOS文件,也是这样的提示。什么回事呢?

网友:
不会哦 编程器片不支持哦

网友:
没能能编辑的吗

网友:
不能改吧 没改过听饼 哥说过A卡的要严格点

网友:
Radeon BIOS Tuner用这个试下,只要有频频出来就行,说驱动不对不用管的!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Radeon BIOS Tuner试试看

网友:
我用的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IxNjE3fDlkZDYzMDNkZTcyMTliM2E3NGFiZTUwMDQ1NjlmNzM0fDE3NzczNjQyNTk%3D&request=yes&_f=.rar Ati HD3850 HD4850 电压,PWM风扇全部能改,试试吧

网友:
还是问问别人有没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