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4850装驱动后黑屏

楼主(2011-04-01):
4850不装驱动没问题,装驱动后就黑屏,要查那里啊?

网友:
你就这样说,谁知道查那里啊,晕倒,你是装什么驱动之后就黑屏啊,你装个慢装是试试,然后在下驱动,一个个的装试试看啊,4850,是什么机器啊,也不说明,应该是宏基的吧,什么都不说,人家想帮你解决都没有办法啊,问题描述清楚。说明白点。

网友:
是显卡,不是本子

网友:
主题过于简洁

黑屏是进系统黑屏还是没进系统就黑屏,安全模式能不能进。
能进系统听声音死没死机。
如果能进安全模式,进系统黑屏,那是分辨率的事儿吧。

一块86gt类似故障,驱动说啥也装不上,后来把GPU补焊才可以正常安装驱动。

网友:
这一般情况是主芯片挂了

网友:
先用测试软件扫描下坏位吧,开机不花,不代表没有坏位

网友:
换太主机试试,看看装驱动后是不是一样

网友:
换块板试试!有时候系统,驱动都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