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了死了,4520插屏掉电!

楼主(2011-04-01):
拿来时会死机,声卡时认时不认,,,,加焊三桥合一那神器,,,,,插屏开机1.6A,过一会儿就掉电重启,屏不显,,,,不插屏1.5轻微跳动,可以一直维持。。。。。
不会是桥坏了吧???好贵
掉电重启
掉电

网友:
可能没加焊好,重新加焊一下!

网友:
重焊还是重植???听说此神片相当扎手。

网友:
好了吗,重植下,做有铅的,上部温度低点,不要变形哦。会好的,祝你好运

网友:
再次上BGA补焊,更怪的故障来了,,,,,,补焊完,冷却后,装散热,上电,哈哈,屏亮啦!!!没插键盘硬盘LOGO完后提示F1,按键关机后,,再按开机,,,,,,,08.~0。9,不开机啦···!!!!!!纠结数分钟后,,再上BGA补一次,,,补完还是屏亮一次,关机再开,不动了,永远的0.8~0.9

网友:
云南小解
的帖子
呵呵!这桥的耐温要比其它的无铅的芯片要低一些!有可能挂了……

网友:
换桥吧。这机器我就换过桥,不换搞不定,一直是楼上说的这种情况。

网友:
换个新的芯片 应该OK的

网友:
对于这个桥,上部和下部风口的温度各设置多少,时间多长最为适宜?

网友:
换个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