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键还原精灵 还原时提示使用权限过期不能还原

楼主(2011-04-01):
一键还原精灵 还原时提示使用权限过期不能还原,该如何处理,在bios中改了日期还是不行。
一键还原精灵
一键还原精灵装机版

网友:
一键还原精灵是有期限的,在系统彻底崩溃的情况下也无法使用的.我一般都不用它,而用手动GHOST的方法还原系统.如果不会,就学学吧!特别适用,不管系统崩溃得怎么厉害都能搞定.象你这种情况试卸载还原精灵再重装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