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看图纸 望帮忙

楼主(2011-04-01):
接一个清华同方S42本 花屏  显卡G86-703-A2大显卡   充植后开机不亮  找了半天  郁闷屏线接口针倒了  LCDVDD接地了 结果导致了 LCDVDD电压变成了0.6V   请问大家 这个LCD应该是3.3V吧  那么 这个管子应该坏了吧 我手上没这个管子  能飞线到+V3.3S吗?  反馈电路会有问题吗 要是没有这个管子 该怎么改线路啊

网友:
楼主,3.3V前端不是标有保险啊,你不看看是不是坏了,直接接3.3V那你一通电就供电这样估计客户不接受,屏没显示之前样子很难看跟进水一样

网友:
保险没坏。。。。

网友:
高压能点亮灯管吗?可以的话接高压的开启电压吧。直接接3.3v不好使

网友:
灯管不亮  和这个3.3V有关系吗 ?

网友:
灯管不亮估计是屏跟高压的开启型号都是AO6409转出来的,你还是换个这个管吧,旧板有拆

网友:
这个LCDVDD是一开始就有 还是 接屏 后开机有的?那么一开始没有也可能管子没坏  我测R2开路 明天换上个R2试试

网友:
显卡发出信号给EC,EC给信号开启,然后输出

网友:
有点明白了 谢了 楼上 。。。请问慢慢看图纸  大概多长时间会有小成啊

网友:
还有请问楼上  R2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
你现在不有成了,呵呵。图纸就是老师。

网友:
看看有没有送出开启信号到EC  EC接受到开启信号以后有没有送出来屏电压和高压条的开启信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AO6409图纸上不是标示了有D G S吗?就是输入---控制---输出。

你看缺少哪个电压,就查那个电压。

网友:
你先拉个3.3 试试  不行  有可能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Q1 G极电压不对,应为低电平才能导通

网友:
看了好一会还是不明白是咱回事!

网友:
外接也不显    加焊显卡   加焊北桥 一样  没思路了  原来花屏  供电都正常 难道重植完显卡 显卡挂了?

网友:
有可能显卡挂了啊

网友:
你可以用电激一下,就知道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