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 CRT 17寸,796FD 开机黑屏

楼主(2011-04-01):
         美格    CRT    17寸,796FD  开机黑屏。客户拿来一台CRT开机不显示;我开机有高压声,指示灯黄色,3秒过后指示灯闪烁,很快的闪烁。不管接不接信号线就是不显示。有一次开机突然亮了,关了再开就不亮了,开了很多次都不亮了。拆机补了虚焊;再开机也亮了。关机再开也不亮了。G1 320V       G2  78V,灯丝电压5V,是不是正常的啊?行管中间脚开机瞬间有120V,慢慢降到几伏了。工程师们请问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你看一下里面的一个继电器的几个脚有没有断,以前我有一台786FD就是有两个脚断掉了,加焊没用的,它是在继电器下面断的。

网友:
这显示器应该是高压和扫描分离的行扫描电路,它们之间是有关联的。还有不要测行管C极的电压,这儿有脉冲,所以测的电压不准确。
G1有320V的电压,你是不是测错了?

网友:
G1电压我测试出来就有这么高的电压320V。还有就是灯丝没有看到亮.正常的G1,G2的电压应该是多少啊?  还有就是灯丝电压5v是不是正常?继电器的问题还没有注意到。去看看

网友:
G1应该为负压的肯定峭会为正300多伏。灯丝电压为6V,G2的电压不同的显示器,不同的显像管是不一样的100多伏、200多伏、300多伏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