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45 开机久了过后黑屏

楼主(2011-04-01):
             技嘉945 (GA-945GCM-S2L)   开机久了过后黑屏,1G内存。1.6CPU,集成显卡。用久了就黑屏了,按复位键不来。断电再开有显示。工程师什么问题?

网友(点评):
黄色刺眼,下次发贴请用黑色的好

网友:
换个电源 ,在加焊下显卡看下

网友:
应该是电源电路部分的故障

网友:
有时候开机半天都没有问题。时间不定。电压都正常的。电路问题老火。主板大师是高手。我就搞不懂了。老火啊。我还是搞不起。谢谢工程师们

网友:
应该是电源的问题````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你可以换着东西试试````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客户说另外找高手解决。

网友:
呵,是内存问题,不行你找我,维修碰多了

网友:
换跟内存用PRIME ,3DMARKS03烤机,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占内存,显存靠内存供给的

网友:
电源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先检查散热,电源,内存。。。。。。。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网友:
散热
内存 显卡 主板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说得太广的,没法下手啊哥们

网友:
显卡的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
重点看看电源。

网友:
我遇到的和你一样 多开几次机就OK了。。。 不行的话 装个系统吧

网友(2011-05-02):
注意看清楼主的文字,“按复位键不来”是不是黑屏后重新按复位键,主机也不能重新开机?假如是的话应该是南桥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