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P文件格式怎么改回RAR的

楼主(2011-04-01):
昨天下了些BIOS文件,不小心把打开方式调成了Adobe Reader 7.0,请问各位怎么改回来,谢谢各位了。

网友:
按shift键再鼠标右击,选打开方式

网友:
PHP文件是不可能改成RAR的,改了也打不开

网友:
2楼说的不错,按住

网友:
我刚注册、、、阅读权限好低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好,那请问下,我应该怎么调回去呢PHP文件我没办法使用,谢谢

网友:
“我的电脑” --文件夹选项--文件类型,然后删除你的BISO文件扩展名,或者更改为原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