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A外显正常,本机屏不显 求助

楼主(2011-04-01):
机型:联想昭阳E390A
:LWG2-D
         北桥945PM,显卡ATI  M52-P
故障描述:开机,屏无任何反应。接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测量数据:高压板无ON OFF高电平,液晶屏无供电电压LCDVCC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啊,这2个新号应该是从显卡出来的啊

网友:
显卡的概率大吧!

网友:
e390a 估计显卡的原因多些,呵呵

网友:
E390显卡问题多 ,搞过好 多台 了

网友:
查下屏接口的数据线对地阻值,排除屏线,应该显卡可能性大,

网友:
加焊显卡肯定会好

网友:
求助的帖子不要到这个区啊

网友:
晕,求助的帖子怎么在这个区,这个是经验区,迅维管理员管理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