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发贴了,分享点维修经验

楼主(2011-04-01):
P3 815主板,
故障:开不了机。
       回到店里小弟跟我说有台机主板坏了,叫我看看。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P3 815的主板,CPU上管边上的电感烧黑了,我说这么老的主板还修个P啊,小弟跟我说了句话让我燃起了要修好它的念头,他说“大哥,修吧,我跟那客户说好了,修好100块啊!”
    操,这小子修板的技术没学到,做生意的技术比我强多了,我说你怎么报那么贵,不怕人家说我们黑嘛,小子说,怕什么,人家是开商场的,这是他公话亭的电脑,我看他开着凯美瑞2.4,肯定是个有钱人,这点钱不算什么。
拆下主板,换掉电感,触发,不跑码,没CPU供电,跑线至一个TL494的运放,找了下店里没有,拆了个AZ7500,(494跟可以7500互换)换上去,还是不行,U很烫,怀疑坏了,最后把U换上,还是d0 刷BOSS,还是b0 ,最后找了个W83627THF 换上开机OK,显示~~~搞定~~~100到手。
维修经验:(个人理解为)由于CPU风扇坏,温度过高,烧坏CPU跟电感,电感烧坏致使TL494运放 损坏。

网友(点评):
你的小弟是个人才呀得好好培养

网友(点评):
TL494不是运放

网友:
那io怎么也坏了?怎么样想到是io坏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83627坏多数是不开机,加电就开机,这次他怎么坏的,坏83627电源一般也有毛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卡跑D0大多是IO坏~~~~这是我师父教我的经验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维修一般是从粗到细,先是凭经验换,换了不好,再按正规方法修,然后跑线路的。这样维修的好处是快,坏处是经常杀错。现在的维修价钱越来越低了,谁还愿意花那么长时间去修板 ,一般换几个易损件修不好就不修了,除非客户加钱,放在店里晚上收工了再慢慢修。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奋斗小青年 -2 下次注意

网友:
学习了,原来跑D0是IO坏啊

网友:
请问下楼主 主板一开始   就显示的是 DO呢  是不是也是IO的问题居多?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的这个就是

网友:
很牛B的修版。这年头修个B3的不容易

网友:
我见过的 维修店和楼主说的差不多
三下五除二搞不定就不修了 换板

网友:
“大哥,修吧,我跟那客户说好了,修好100块啊

这话咱哥们都爱听。。100块,可以买好多810  815啦。。嘿嘿

网友:
楼主也是个能人,不是说技术方面,而是PIII的CPU还有存货,难能可贵

网友:
p3的机器还愿意花一百来修  真是稀奇

网友:
还没怎么遇见跑D0的

网友:
这个是经验,要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E:

呵呵~~PII的U我都还有呢~~486 586 的U都还有~~~ 笔记本蜂窝式的U也有~~去年年底收了一批P3机,居然还有9成新~~~清一色的技嘉给联想代工的,这些P3机主要卖给,小店收银、公话系统、机械操作,做软路由,监控等。质量过关,稳定性好!

网友:
回复 网友F:

本来就是,现在我们这边修块板就20-30块钱(不做BGA),你说谁还愿意花那么多时间去跑线路。

网友:
我觉得挺好,我喜欢搞这些老板子,搞不好换一个也能把生意做成,天天送G31  P5Q 780之类的主板,价钱差不多也是P3的价钱,哪个好搞,这个大家都知道。我们管他啥板子呢,只要你同意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