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遇到一个主板问题很奇怪。加电跑到C1就停了

楼主(2011-04-01):
是这样的。客人送来一台主机。说开不了机。我插上诊断卡。从C1跑了一阵又跑到C1。我想问下这是怎么回事。我刚接触主板维修。请高手们指教下。

网友:
内存不过吧

网友:
内存问题吧!

网友:
打内存阻值,换显卡,显卡坏也当C1

网友:
不一定会是内存的问题的,具体原因我也不太清楚,希望有人可以解答的

网友:
你的是什么板啊,都没说清楚,是AMD的板做桥就行了,很多虚焊.

网友:
反复跑内存,你要看看内存条有问题没,还有槽子,然后就是比较烦的扎线了,

网友:
我想应该是桥有问题

网友:
反复跑C1通常都是内存方面的问题

网友:
内存条换一根试试  不行的话 在把显卡 缓缓试试

网友:
或者可以把显卡先把拉 再试内存

网友:
我晕,这是内存没过卅,换内存试试,不行测下供电,阻值

网友:
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C1一般是内存问题,查电压吧,或加焊北桥(特别是Nvdia芯片组)

网友:
不过内存。。把内存拿下来擦一下金手指试试

网友:
内存问题或槽虚了

网友:
内存或显卡。

网友:
  查内存的正常工作的前提条件吧,慢慢来。如,VCC DDR ,VTT DDR ,SPD , SMBCK/SMDAT等。

网友:
查内存工作条件,不行,换内存槽,还不行,做桥刷BIOS,再不行换个IO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