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装系统

楼主(2011-04-01):
今天遇到一个硬盘不能装系统。我先用U盘进DOS工具扫硬盘。进去认不到硬盘,就试着输硬盘的编号。试到可以扫了。扫了低格后,分区装系统还是装不进去。我在试着用光驱装,可是装着一半就停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对硬盘低格一下看啊

网友:
重写一下硬盘主引导记录 试试看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块硬盘,在DOS下认不到,但可以装系统,我用的是U盘是不是,U盘的问题

网友:
桥有问题查一下吧。

网友:
硬盘低格一下看啊

网友:
跳线换个位置嘛,清理一边再装

网友:
MHDD能认硬盘吗?

网友:
硬盘线也很重要的哦,换个试试,测硬盘有坏道吗?清零重新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