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屏线改装 求指教~

楼主(2011-04-01):
以前遇到的液晶显示器,要么是供电没有,要么是开关有问题,要么就是改高压条之类的维修,今天终于遇到一台驱动板有问题了,这是一台现代19寸液晶,型号是N91W,拿来的时候开机白屏,心想屏可能坏掉了,然后就然客户留下来,客户走后就拆出来了,由于能开机能关机,高压板也能点亮灯管,所以供电什么的基本没问题了,问题就出在驱动板和屏上了,首先从简单的开始,把屏线都拔出来,用橡皮擦弄干净接线上边的氧化物,然后插进去开机,还是白屏,心里凉了一截,然后我把屏拆出电路部分,测它的保险,也没断,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了,这个驱动板是那种小正方形的RTD2021L+2025的,我想也没想就接编程器随便刷了个程序进去,想不到悲剧发生了,只见程序刷写到%100的时候屏亮了一下马上就像断电一样不亮了,我按开关也没反应了,心又凉了一截,最后上网查看,原来驱动板不能随便刷的有些板子刷错了就会变成死板了,郁闷啊~~没办法了 只有拿出通用的驱动板来刷了,可是我刷完所有的19寸程序都不见出现字幕,是不是屏坏了?还是屏线要改装?我没改过屏线哦,我只知道3.3V不能接错 其他还有些密密麻麻的线到底是什么线呢?要怎么改呢?请大师们指教一下,谢谢了~
这个屏的型号是M190A1 -L07 Rev.C2  我用那种通用的R.RM325IC.081108-V2.1驱动板来刷,

网友:
19的?电压时5v吧。3.3起不来。

网友:
等待大师讲解

网友:
用通用版点也是白屏吗,看下屏跳线是否插对

网友:
多试几个程序啊,分辨率,按键板都要和程序匹配,比如5键1440*900  双8 驱动。 看的是这些参数而不是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