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M进水维修

楼主(2011-04-01):
机器到我手里的时候可以开机,但是北桥没有发出CPURST
,首先测量PLTRST  北桥的电源好信号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机器是进水,进水的部位正好在北桥的背面,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H_VREF +H_SWNG0
+H_SWNG1
都是正常的,北桥的时钟也是正常的,接下来测量南桥DMI模块的供电
时钟
也都是正常的,这时没了思路。先把板子放了一会去修别的机器了,机器修好后,又将板子拿出来看了下,心里想机器既然是进水的,会不会是过孔有氧化的地方啊,仔细看了下在R55附近有个过孔氧化,用手术刀刮出铜箔后测量下是和R55相通的,过孔的另一端是和北桥的过孔相连的,用手术刀将线路刮开,测试不通,呵呵,原来是这里的
问题,R55连接的南桥的PLTRST的,北桥收不到南桥送过来的复位信号,坑定是不会太高CPURST的,将线路连接好,开机测试,电流有了变化,测内存上也有了波形了。接上屏测试OK.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Application%20Data/Tencent/Users/610941014/QQ/WinTemp/RichOle/YRPX7_]ON`G{6}~94CO)CPI.jpg
后来装起来测试的时候,触摸板不好用,首先将接口和排线用洗板水清洗干净,还是不行,测试接口供电正常,I2/C
EC的线路也是通的,因为机器是进水的先将EC加焊一下,测试OK.

网友:
方便留个QQ吗/...有机会向你请教一下,,

网友:
很细心,修好了就好,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向楼主学习了!

网友:
你好!能请教你个问题吗? 你说的一般测量北桥的工作条件,供电,+H_VREF +H_SWNG04 .H_SWNG1都是正常的  这些都是怎样测试的,在哪里测试啊?能指明下吗?本人感激不进,先谢了哦~

网友:
腐蚀的板子,信号量了没问题,外观也很重要,楼主很细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