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门电路74ACT08

楼主(2011-04-01):
今天,我检修到一块显卡,是影驰的,发现不显示,查GRB,正常,H 正常,V信号无电压,查相应的连接元件,D2发射极无电压,与之相连的电阻也无电压,接着跟随查到与之相接的显卡门电路74ACT08,发现其第6脚无输出电压,断定显卡门电路74ACT08坏了,想换一下,无相应配件,不知能不能把第6脚与第8脚短接一下?(第8脚是最后连H信号的。)

网友:
显卡门电路74ACT08坏了,想换一下,无相应配件,不知能不能把第6脚与第8脚短接一下?(第8脚是最后连H信号的。

网友:
谢谢用心回答!

网友(2017-06-07):
有没有PDF上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