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000开机掉电保护

楼主(2011-04-01):
一台神舟天运Q1000的笔记本,SIS芯片组,南桥为SIS968,IO为IT8512,待机0.07A,3V,5V都正常,按开机键电流到0.08A立即掉电保护,再按开机键无反应,3V,5V也没有了,必须得关电重新开机才行,将温控芯片去掉后再开,故障依旧。于是测各电感,发现1.8V的供电感阻值偏低,于是用烧机法烧,也没有发现哪里发烫,现不知哪里的问题了,求助???

网友:
这 个 机 1.8V对 地阻值好象正常 是38欧左右,记得 不 是 很 清楚了 ,不 知道对不 对,不 对请 不 要 拍砖